[STM32] 人员管理系统

楼主(2015-01-07):
我想在单片机中做一个人员管理系统
包括添加成员  替换成员 删除成员 这样的操作
这个肯定不能在单片机中写数据库吧     请问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比如哪些门禁管理系统是怎么添加用户         然后掉电还不丢失     永久保存用户信息的
求指点

网友A:
用个rfid读卡器或者红外条码器等等任何可扫描的东西的识别人员。
如果有网络可以做个简单的网络自定义的协议读取人员数据。
如果没网络片载一个nandflash,里面放数据,可以搞个文件系统,读写的信息都放文件里。
stm32有几个带MMC或者nandflash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rfid读卡器或者红外条码器等等任何可扫描的东西的识别人员。
如果有网络可以做个简单的网络自定义的协 ...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比如一个用户有一个编号  和一个ID号  那我以什么形式写进去呢?数组?结构体?还是什么?
写到flash之后身份验证的时候读出来比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