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找个10x10mm以内的0.6mm以上pin pitch能运行linux的ARM芯片

楼主(2015-01-07):
要求能支持nand flash。貌似能支持linux的都有nand flash接口。支持LDDR/LDDR2/LDSRAM之一。
有哪个仁兄能推荐一个。现在能找到的都是0.5mm pin脚间距的。好恐怖呀的说。

网友A:
0.8的都已经停产了吧。。。。。。。。

网友B:
主流的 AT91SAM9X5 和AM335X 这些都是0.8的

工业级的片子好多都是0.8的

网友C:
附件中的图片是 LQFP80pin的  ASM92Nano,可以跑linux,神奇吗?
内置256Mbit sdram
背面用了一个spi-flash。

这就是大客户需求的结果。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 jackie.luo@ferry-semi.com,  135 1008 0243

网友D:
10CM的很低端了吧,好像4412是17*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