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通信速度选择I2S,I2C,SPI

楼主(2015-01-07):
(无正文)

网友A:
SPI肯定比I2C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肯定比I2C快

有多快,比can的1M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多快,比can的1M快么?

好多SPI可以达几十M

网友C:
F1 的 SPI 最大可达18M,  F4 的就更快了. 不过注意: 这些是板级传输. 象 CAN 一样得到长线传输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