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time外部上升沿复位计数器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神,我刚用这款单片机,配置后老是出错,麻烦大神指点!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Gated);

网友A:
  /*PWM 脉冲捕获 */
void TIM2_I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00  as pwm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PA0,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Connect TIM pin to AF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2);

          /* Time 定时器基础设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配置通道与寄存器直接对应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捕获预分频值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输入滤波器带宽设置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输入通道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输入触发源选择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主从模式选择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计数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Trigger, ENABLE);          //使能CC1中断请求

}
这个是我 051 的配置,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