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U9为光耦,P1ST为一复位脉冲,高电平复位;RESET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1-07):
如图所示,U9为光耦,P1ST为一复位脉冲,高电平复位;RESET为低电平,为什么当P1ST为高电平时,ST1不为低电平??

网友A:
两方面的原因,  光藕的问题, 还有后面负载的问题.
不过从电路看, 应该是 U20D 的原因最大. 因为它输出的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大于光藕拉低的能力.
所以你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