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放大直流小信号

楼主(2015-01-07):
请教:
关于放大直流小信号的问题,其实信号也不小,在100mv内,
先放大,然后adc转换,期望分辨道0.1uv,也就是100mv能有100,000,0个分辨读数
能实现1uv的稳定读数
请教怎么做,具体用哪些器件
谢谢

网友A:
呵呵, 要高精密的仪表放大器, 加 20位以上的 ADC .
器件在 TI 的网站都能找到, 不过这么高精度, 电路和 PCB 设计也是一大考验.

网友B:
这个所需要的AD转换模块的位数至少得20位以上的吧。

网友C:
这个需要多级放大电路的吧。

网友D:
多级,差分放大,如果是16位AD,2.4V参考电压可以分辨36.6uv,你要分辨1uV的话至少要提高4位,也就是至少要20位以上的,TI的24bit的ADS系可以看看。放大器就要找找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啊,非常好的参考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