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一直没有搞清楚

楼主(2015-01-07):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1、恒定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根据负载的大小决定了输出电流;
2、在输入电压恒定的前提下,输出电流反过来决定了输入电流。
3、恒定的输入电压,除以不同的阻值(负载和开关电源内阻),得到的就是输入电流。
换个问法,输入电流到底是电网侧的电压除以电网侧的等效电阻得到的,还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除以负载和开关电源整体的等效电阻得到的呢。
比较基础,但希望能得到准确的答复,谢谢!

网友A:
不用想那么复杂,如果只算有功电流,只需要用输出功率除以效率再除以输入电压,就等于输入电流了,如果要计算输入总电流,就用输出功率除以效率再除以功率因数再除以输入电压,就等于输入电流。

网友B:
还可以绕的在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那么复杂,如果只算有功电流,只需要用输出功率除以效率再除以输入电压,就等于输入电流了,如果要计 ...

我们知道输出多少决定了输入多少,但输入的改变具体是输入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是否是输入电压除以后段等效阻抗得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绕的在复杂一点

市电到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电流,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除以后端等效阻抗得到的,还是市电侧电压除以市电侧等效阻抗得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输出多少决定了输入多少,但输入的改变具体是输入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是否是输入电压除以后段等 ...

也可以这么说吧,输出负载电阻越小,次级绕组电流越大,初级绕组电流也会根据匝比同步上升,其它条件不变,输入电流就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吧,输出负载电阻越小,次级绕组电流越大,初级绕组电流也会根据匝比同步上升,其它条件不变 ...

是否可以这样总结:
输入电源的能量为电压,负载端得到处理后的电压,使负载流过电流,负载得到的电流,才使得输入端得到了输入电流。
变压器作为一个特殊元件,必须把电路分割开来看,而不能把它归入一个等效阻抗,不能用输入电压除以它来得到输入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总结:
输入电源的能量为电压,负载端得到处理后的电压,使负载流过电流,负载得到的电流, ...

根据伏秒平衡和安匝平衡,初级和次级的电压以及电流,都是以匝比的关系存在的,NP*IP=NS*IS
所以初级电流取决于次级电流,次级电流又取决于负载,我觉得你把事情想的太过复杂了,这不但会给你造成很多困扰,同时也会阻碍你学习的脚步

网友C:
假设输出负载功率不变,电源的效率100%,那么电源的输入等效电阻是变化的,电压高电阻大,电压低,电阻小,最终维持输入功率不变。

网友D:
其实开关电源和老式的绕线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输入电流的大小由输出负载所决定的

网友E:
除了第一条是对的话,其他都是有问题的,输入与输出都是有功率相等的原理来推算的,最多加一个效率因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