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 CW kinetis 指定量变地址

楼主(2015-01-08):
怎么在CodeWarrior10.6中指定变量地址,已经会了论坛中的一种方法:
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 char test[4] ={0x55,0xAA,0x55,0xaa};

但是怎么“批量指定”呢?

例如在CW6.3中可以写成:

#pragma DATA_SEG MY_ZEROPAGE
     char test1[4] ={0x55,0xAA,0x55,0xaa}
     char test2[4] ={0x55,0xAA,0x55,0xaa}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那么在CodeWarrior10.6有没有这种方法呢?

网友A:
   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   char test1[4] ={0x55,0xAA,0x55,0xaa}
   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   char test2[4] ={0x55,0xAA,0x55,0xaa}

直接这样定义就可以了。
两个常量定义地址会连续在你分的flash块中。

楼主:
但是我想在定义好多好多变量,就只有这一种方法吗?就没有类似
#pragma DATA_SEG MY_ZEROPAGE
     char test1[4] ={0x55,0xAA,0x55,0xaa}
     char test2[4] ={0x55,0xAA,0x55,0xaa}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的方法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还有你IDE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如果是GCC,并且是非K系列的kinetis芯片,那么就只能用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方式定义常量,不能用#pragma方式,#pragma方式是针对FSL的编译器的。

楼主:
CodeWarrior10.6    MKE02Z64   看来是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