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看到一原理图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到放大的

楼主(2015-01-08):
看到一原理图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到放大的

网友A:
两级反相放大,交流信号,叠加2V直流偏置。C30 C29是耦合电容,C35减小高频的放大倍数

网友B:
带通放大。

网友C:
第一级有低通滤波的作用

网友C:
也就是说,输出端的高频信号有一部分会通过C1返回到输入端。不过,返回回来的信号跟输入的信号是不同相的。所以,就会有一部分高频信号被抵消掉了。最后反映到输出端的现象就是低频增益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级反相放大,交流信号,叠加2V直流偏置。C30 C29是耦合电容,C35减小高频的放大倍数 ...

R29、R30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级怎么的2V直流直接给第二级不就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29、R30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级怎么的2V直流直接给第二级不就好了吗。。。 ...

R29,R30由+6V分压后取得+2V同相端偏置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29、R30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级怎么的2V直流直接给第二级不就好了吗。。。 ...

怎么2V直流直接给第二级?如果你指的是不要C29,第一级输出直接接第二级,那连直流部分也放大了,能正常么?

网友F:
汗,这图画的,2V那里不要使用电源符号。。。它只是6V分压出来的,给运放提供偏置电平。。。

网友G:
这图画的,结构不统一,绘图不规范!

第一级是低通滤波,
第二节是反向放大,
第三个是电压跟随!

网友H:
2#、7#正解,说的挺全面了。
该电路放大低频信号,可能有过零点,比如声音信号。所以第一级就得偏置,否则低零点的信号将丢失,因为图中放大器是单极性供电。
第二种原因,因为是单极性供电放大器会有零漂,即零输入时输出是几到十几毫伏,偏置后这一缺点将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