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前端整流桥

楼主:
     开关电源的前端整流桥的导通电流一般在几百毫安,其整流桥的正向导通电压的大小(实际VF@1A在0.95V左右,现在有VF≤0.9V的材料)对电源效率有改善吗?或者对其他参数有改善效果。谢谢!

见下图的BD1

file:///c:/users/lij/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2Fwk%2F9c542c8126da18e73d72934858df6df0%2F0.png?sign=MBOT:y1jXjmMD4FchJHFHIGN4z:Ag3Im5G%2F7xO4q%2FGp%2BhzfUbIKzU4%3D&time=1420679661&range=143635-157426&response-cache-control=max-age=3888000&response-expires=Sun%2C%2022%20Feb%202015%2008%3A14%3A21%20%2B0800

网友A(2015-01-08):
管压降较小,对效率当然有好处,但很小很小,不值得下功夫。

网友B:
同一电压级,VF小的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往往比较大,低0.1V可能加大10倍,有的低VF二极管在高温下可达mA级,如果盲目选型往往得不偿失。

楼主:
2014年台半对这个参数提出要求

网友C:
整个桥的VF<0.9V么?好像真的不错。。。。

网友B(点评):
不是整个桥,是任一PN结

楼主:
对电源的什么参数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电压级,VF小的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往往比较大,低0.1V可能加大10倍,有的低VF二极管在高温下可达mA级, ...

不能这样说,trench工艺的肖特基高温性能不是这个理

网友B(点评):
你把你这个低VF的DATASHEET贴出来吧

网友C:
DATASHEET贴来大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