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滤波器资料

楼主(2015-01-08):
最近看资料看到图上的差分滤波器,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下,谢谢

网友A:
应用在哪方面?
和开关电源输入侧的EMI滤波器类似,不同的是电源EMI滤波器由共模抑制线圈,X电容,Y电容构成。

网友B:
低通滤波器

楼主:
这个是心电上的应用

网友C:
声表滤波器,谐振器,双工器,隔离器,环行器    1375113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