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度计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5-01-08):
想做个简单的照度计,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对精度要求低,希望方便好找便宜.

网友A:
那用光敏电阻好了。

网友B:
既然精度要求低,用硅光电池比较简单,直接测试电压即可

网友C:
硅光电池的频率响应与人眼大不相同。过去测量照度的测光表是使用硒光电池,因硒光电池频率响应与人眼比较接近。

网友D:
一般用光敏电阻。

网友E:
光敏电阻串联一个标准电阻,测量分压,然后查表反算光强。

网友F(2015-05-01):
有专用的照度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