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处理慢速I2C设备与高速MCU的矛盾

楼主(2015-01-08):
(无正文)

网友A:
状态机驱动,400K的总线频率够高了

用页写,先在RAM里操作,达到一页时页写,另外页写需要时间,这期间可以去干其它事,

或查询写完成,这样可以不浪费时间,延时必须放宽时间,所以很浪费

再就是换铁电的,不需要任何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机驱动,400K的总线频率够高了

用页写,先在RAM里操作,达到一页时页写,另外页写需要时间,这期间 ...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写一段数据不用1ms,但有时太纠结于实时性。

楼主:
本来想多听些电工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但探讨这个话题的人比较少,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