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II 芯片无法启动

楼主(2015-01-08):
(无正文)

网友A:
很有可能走线的原因,先降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走线的原因,先降频试试。

如果是走线的原因,那应该都无法启动才对吧?

网友B:
如果是布线不理想,一般降低频率就可以跑了。如果是电源问题或者其它硬件问题,那么降频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布线不理想,一般降低频率就可以跑了。如果是电源问题或者其它硬件问题,那么降频也没用 ...

同样的板子,有些可以启动,有些就不行。而且这颗CPU的DDR频率是固定的133M,不能调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板子,有些可以启动,有些就不行。而且这颗CPU的DDR频率是固定的133M,不能调的  ...

可以降频的啊。有可能因为走线原因,阻抗不匹配,导致数据线,和时钟线时序出现错误。个别可以,个别不行,因为板子工艺还是有少许差别的,你的板子做得冗余量不够。只能是降频试了。

网友C:
可以先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差分时钟,还有在布线的时钟,差分时钟是否等长以及差分时钟阻抗是否控制,线长多少等都有讲究,估计是时钟线上的问题大一下,同一批次的PCB板,如果差分时钟没有做等长和阻抗,会有差别,导致DDR无法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

网友D:
你确定你BGA焊好了?
加点助焊膏 热风枪吹会

网友E:
阻抗不匹配,DDR参数差异,DDR单品本身就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