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模拟信号传输导线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1-08):
大家好,
    我现在有四组电桥电路输出的差分信号(共8根信号),需要接入运放进行放大。现在由于尺寸限制,放大电路不能尽可能靠近电桥电路,需要采用1米左右的导线连接。电桥输出的信号幅值为mv级别,频率最高为50kHz。
    我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选择导线,并选择怎样的方式连接,能够尽可能的减小传输过程中的误差及噪声,提高传输精度?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应变片式的称重传感器采用了屏蔽线,在此处是否有必要?如果使用了屏蔽线,8根信号用一条屏蔽线好还是每组信号分别采用屏蔽线好?用普通导线的话,每组差分信号需不需要缠成双绞线的形式?

网友A:
“电桥输出的信号幅值为mv级别,频率最高为50kHz”
为何用这么高频率的信号激励电桥?
若用8根线共用一个屏蔽套,各路之间分布电容耦合的影响不可忽略。每路各用一根双股屏蔽线,芯线对屏蔽的分布电容可能也要考虑。

网友B:
有4路信号,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放大电路靠近电桥电路的地方了. 应该可以缩小到 2~3 cm2 的小板子上.

网友C:
用双绞,低节距的,加屏蔽;
有条件的可以单独加屏蔽线;

加双屏蔽效果更能,信号先加屏蔽驱动,外面再加层屏蔽线;
线的材料也比较关键,有条件的可以用水银电缆;

网友D:
如果PCB允许,还是先放大在传输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输出的信号幅值为mv级别,频率最高为50kHz”
为何用这么高频率的信号激励电桥?
若用8根线共用一个屏 ...

抱歉,现在才看到。其实是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一个电桥电路,所以我就把问题描述为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路信号, 我觉得应该可以把放大电路靠近电桥电路的地方了. 应该可以缩小到 2~3 cm2 的小板子上. ...

确实是越靠近电桥电路越好,电桥电路其实是传感器电路。现在允许的空间太小,只能用几块板子通过引线连接,所以我想能不能把后级的放大电路与传感器分离开来,这样就有空间布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绞,低节距的,加屏蔽;
有条件的可以单独加屏蔽线;

谢谢。单独加屏蔽线是指每个信号都单独采用一根屏蔽线吗?另外,请问水银电缆是什么,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