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5-01-08):
主要完成将传感器2mV/的差分信号进行滤波,放大后接入不带PGA的ADC进行采集。传统的带PGA的ADC速度都不快,想用独立放大器和高速ADC进行设计,由于模拟电路技术不行,在设计放大电路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目前考虑直接使用仪表放大器或用独立精密放大器进行分级信号处理,两种方案不的优劣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选上面那个电路的话,运放最好正负电源供电;
电阻的一致性,精度等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上面那个电路的话,运放最好正负电源供电;
电阻的一致性,精度等要好; ...

输入差分信号没有负值也要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B:
最好正负电源,单电源供电,对运放的性能,有影响

网友C:
这种类型的电路要特别留意外部和电路本身的噪声的影响, 特别是信号的前级.
也可以请设计工具帮忙: http://webench4.ti.com/appinfo/webench/amplifiers/select_topology.cgi?language=English&Topology=&textfield=
本人搜集了一些关于微弱信号处理的**, 可以先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8342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类型的电路要特别留意外部和电路本身的噪声的影响, 特别是信号的前级.
也可以请设计工具帮忙: http://w ...

太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正负电源,单电源供电,对运放的性能,有影响

谢谢,我准备实际布板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类型的电路要特别留意外部和电路本身的噪声的影响, 特别是信号的前级.
也可以请设计工具帮忙: http://w ...

哈哈,我也看看,最近设计到一个微弱电流信号的放大

网友D:
过来学习,准备用于MPX微压差压传感器信号采集测试。

网友E:
温漂难弄的

网友F:
不考虑功耗的话,选择上面的电路。可以减小漂移

网友G:
楼主这两个图非常关键的,,信号调理是很关键的。

网友H:
这个主要是信号的处理放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要是信号的处理放大的吧

是的,还要提高共模抑制,减小外部噪声和自身噪声。

网友I(2015-06-03):
最终怎么解决的。?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J(2015-10-02):
你的电阻匹配根本没有考虑啊~~~~~~~

网友K:
此帖怎么没音了~前端传感器内部是什么电路,如果是电阻桥的话可以而不用正负电源。尽量减少太多电阻方案,实际实现精度比较麻烦。

网友L:
除早改回低速高分辩率的AD,称重要用到高速AD,传感器都不是高速的,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帖怎么没音了~前端传感器内部是什么电路,如果是电阻桥的话可以而不用正负电源。尽量减少太多电阻方案, ...

前端就是常规电阻桥传感器,双电源确实会增加电路成本,电阻太多也担心引入更多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早改回低速高分辩率的AD,称重要用到高速AD,传感器都不是高速的,何必呢。 ...

请教,如何判电阻桥称重断传感器的速度呢

网友L:
最多10次/秒。

网友M(2017-06-29):
飞思卡尔系列传感器,IC我公司有现货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