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peaker厂商有哪几家, 急需买一个2欧姆的测试

楼主(2015-01-08):
如题,为了测试一颗功放IC, 需要买一个2欧姆的喇叭测试,但不清楚有哪几家比较大的厂商,只知道有个东莞泉声,查了一下没有2欧姆的,所以在这里问一下。

网友A:
2欧扬声器,这样的规格,可能很少见。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两支4欧扬声器同相并联不行吗?

楼主:
找来找去,2欧姆的喇叭很少. JBL,还有几家国外厂商有做,但那是国外有货,贵且难买。决定用两个4欧姆的并联测试,或者用2欧姆的水泥电阻测试。

网友B:
低阻抗的喇叭一般以车用为主,4欧为主流,2欧的比较少些,1欧的也有不过比例很少。阻抗影响阻尼系数,阻抗高的音质好

网友B:
04年干过半年汽车音响开发

网友C:
既然是测试,用4欧的并联就是。

网友D:
还是并联吧;
我最近买了几个8欧的;

网友E:
有钱,任性.阻抗问题完全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