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问个数据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之前做了程序:

main()
{
        unsigned int a =2000;
        unsigned int b =3000;
        unsigned int c =0;
        c= a*100/b;
        while(1);
}
1、在51 keil下面测试  发现c的值不对 不是预想中的c=66结果,感觉是a*100已经大于整型的范围造成错误

2、但在stm32 iar下测试 发现c的值却是正确的?请问为什么?

网友A:
arm的int是32位的
51的int是16位的

网友B:
楼上大牛一针见血

网友C:
尽量少用'int'数据类型,用'short'表示16位的数据,用'long'表示32位数据,这样代码在不同平台间移植就会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的int是32位的
51的int是16位的

iar  我使用 uint16_t   u16 替换unsigned int
测试结果也是正常的  这个u16也是3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  我使用 uint16_t   u16 替换unsigned int
测试结果也是正常的  这个u16也是32位? ...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后面的100默认就是int整型,所以会正确,这样写可能还是会出错
c= a * ((U16)100) / b;

2:
有些编译器会自动提升整型计算,就是防止这种隐形出错

网友D:
c= (long)a*1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