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MCU创建文件系统生成BMP图片问题

楼主(2015-01-08):
现已有MCU创建好的FAT16文件系统,已可以生成简单的PDF或者txt文件,但是想生成图片格式的文件,例如简单的BMP文件,16位色的,用4bit表示一个像素,一个字节表示两个像素的方式。这样的话生成一个800*700的图片,文件大小比较合适,要不然用24位色图的话,生成这么大小的图片,估计要上M级别了。现在遇到了个难题,图片中的字体怎么生成呢?难不成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去描点么?还请做过这方面的大牛们给出点好主意

网友A:
图片与字体有什么关系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与字体有什么关系
不明白

因为想生成图片,并且图片里还要有些文字和字符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生成图片,并且图片里还要有些文字和字符之类的

WINDOWS截屏后就不存在什么文字了,都是点阵数据而已

网友B:
参考LCD显示内容怎么处理,把图片当成LCD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DOWS截屏后就不存在什么文字了,都是点阵数据而已

您好!请问您是在深圳做技术工程师,专注于研究哪个品牌的MCU呢?我是来自湖北随州的小杨,在深圳做MCU销售,如果您有意向可以联系我:18818582539    QQ:2541311502   我们公司是台湾新唐和上海中颖原厂代理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截屏后就不存在什么文字了,都是点阵数据而已

我是利用单片机和文件系统,创建图片文件的

网友D:
楼主思路不对,创建了图片,再往图片上叠加字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不对,创建了图片,再往图片上叠加字符即可!

目前基本思路是,单片机先创建一副背景全白的单色图片,BMP格式,1bit表示一个像素点。然后单片机根据不同的地址,写入相应的数据,如白色像素为1,黑色像素为0,。这样,利用取模软件,能把字符0 -9,A-Z,a-z的编码取出来,然后单片机内部存下来。

网友E(2015-03-30):
楼主好牛X啊,文件系统能生成pdf文件吗,没见过有这样的例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