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 功能性测试

楼主(2015-01-08):
板子IMX6Q  版本L3.0.35 HDMI 驱动已经做好了,也能双屏在LCD上和电视上显示视频,请问要怎么编写APP代码对HDMI进行功能可靠性的一个测试,测试点都有哪些?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你的HDMI屏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你的HDMI屏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在你们官网上找到的一个文档,调用./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x 18 -f 0"能在HDMI屏上正常显示。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动态配置HDMI输出分辨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你们官网上找到的一个文档,调用./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x 18 -f 0"能在HDMI屏上正常显 ...

楼主你好,你这里./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x 18 -f 0"能在HDMI屏上正常显示,说明HDMI显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关于你提到的HDMI动态显示的,我在你发的那个帖子中给你回复了,请查看。
对了,如果该帖中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B:
HI,3.0.35的HDMI驱动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