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翰C_studio编译问题,及求资料。。

楼主(2015-01-08):
要用松翰的2511做个小项目,以前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官网搜索资料安装了SN8 C studio后建了个新工程,导入了官网的timer0的例程,只有一个timer_to_interrupt.c文件。。

#include <sn8p2758.h>
unsigned int t0_buf;

void main (void)
{
//============================================================================
//        timer T0
//============================================================================
        FT0ENB=0;                        //Disable T0 timer

        T0M=0x20;                         //Fcpu/64

        T0C=0x64;                        //10ms        interrupt Once

        FT0ENB=1;                        // Enable T0 timer

        FT0IEN=1;                          // Enable T0 interrupt
        FT0IRQ=0;                        // Clean T0 interrupt request flag

        FGIE=1;                                // all interrupt operation

while (1)
        {
//==================================================================
//
//        User code
//
//==================================================================
        }

}

//===============================================================================================
//    TO set 10ms interval time for T0 interrupt.   X'tal:4M  Fcpu=Fosc/4  T0RATE=010 (Fcpu/64)
//===============================================================================================
//
//        T0 initial value = 256-(T0 interrupt interval time*clocl)
//                         = 256-(10ms*4MHz /4 /64)
//                         = 256-(0.01*4*1000000/4/64)
//                         = 100
//                         = 64H
//

__interrupt isr (void)
{

        if((FT0IEN==1)&&(FT0IRQ==1))
        {
                FT0IRQ=0;
                T0C=0x64;

                t0_buf++;                //10ms add one time
   }

}

编译时候提示
error L2014 : missing interrupt entrance function(like void __interrupt [0x08] FunName(void))!
error L1006 : internal error.
修改成 void __interrupt isr (void) 也一样
不知哪地方问题?
另外比较奇怪的官网下的资料都是14pin,16pin封装的芯片,而这个芯片是2511-8pin的,找不到封装资料,求这个2511-8Pin的资料!!

网友A:
据说是Microchip申请了8pin MCU专利,SONIX的8pinMCU没有丝印吧?

网友B(2015-09-01):
松翰优势推荐产品
SN8P2501D,SN8P2711B
单价绝对优势,货源稳定,保证原厂原货
松翰开发工具更新USB仿真器和烧录器

网友C(2016-01-15):
Sonix单片机的中断应该这样写:
//我这个是SN8P2711的中断函数;
Void __interrupt [8] ISR(void)//进入中断后再查询中断标志
{
   if(FTC0IRQ)//定时器T0中断
      ;
   else(FADCIRQ)////AD转换中断
      ;
}

网友D(2016-03-04):
error C2043 : 'intserv' can't call non __interrupt function 'T0INT'   C编译器不能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再调用子函数?  怎么搞  求教?

网友E:
堆栈不够,所以不能调用

网友F(2017-05-18):
中断入口改成 void __interrupt[0x08] interrupt_isr(void)

网友G(2018-06-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