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我用stm32f405程序RAM不能超过128k

楼主(2015-01-08):
我看405硬件是192K,程序RAM多余128K,启动函数,根本跳不到main主函数直接跳到HardFault_Handler()函数。总是进错误中断里面。

我用很最简单程序测试。直接外部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让变量直接大于128K,就跳不main函数。

网友A:
嗯,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没错, 虽然 405 有 192K 的 RAM.  但其中允许放程序并可执行的空间只有 112K的 SRAM1.

楼主:
剩余64k怎么用?是不是有设置方法?请高手说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