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F28027管脚问题,J2.6是GPIO16还是GPIO32?!

楼主(2015-01-08):
原理图有一点没看明白啊,关于管脚J2.6,用跳帽JP4 JP5可以选择为GPIO16或者GPIO32,但是貌似没有可以放跳帽的地方?那它连出来到底是什么管脚呢?同理,有此问题的还有J2.7,J6.7和J6.8    谢谢!

网友A:
你好  看了一下   J6和J2处是两个单排针   可以用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看了一下   J6和J2处是两个单排针   可以用跳线帽

不好意思还是没太理解,比如我想要GPIO32,应该把哪两个针连起来呢?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板子上没有看到跳线帽的地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