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1-08):
刚刚没有上传上来

网友A:
差分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接收器?

我就是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B:
一般指差分接收器吧,类似26LS32里的接收通道。

网友C:
圆圈表示低有效。

网友D:
不知道叫什么,但知道输入上高下低电平时,输出是高电平,否者输出就是低电平。是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一种与门符号。

网友E:
用在内部框图中,一般是表示放大器,带圈的表示负极性输入。

网友F:
我看过这样的与门,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门。

网友G:
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呀,我也有点晕呀

网友H:
不是基本元件!
应该是门电路,或者运放!

网友F:
可配置多功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