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DIY小四轴

楼主(2015-01-08):
新手一枚,想再在寒假最低的成本DIY一个小四轴,目前只有一个stm32最小系统板,还需要淘一些什么东西啊,150以内就干了,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接触过;
淘宝看能否买到一些开发套件吧;

网友B:
需要的东西多了,陀螺仪、无线遥控模块,电机和电机驱动,等等~
150元只够自己买个现成的四轴玩玩,自己做这个钱可不够。

网友C:
可以买一个WIFI模块,实时图传的那种!

网友D:
自己打板做的话,包材料包做板1000-1500  (5套的材料)

网友E(2016-03-08):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一个WIFI模块,实时图传的那种!

您好,请问您那边有需要mpu6050跟HMC5883L吗

网友F(2018-04-12):
淘宝看能否买到一些开发套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