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微带线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5-01-08):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微带线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9.5GHz,阶数不高于3阶

网友A:
抑制是多少呢?没有其他的指标?为什么会有阶数的限制?

网友B:
微带线和LC的类似呀,细线表示L,粗线表示C。如果有仪器,自己在细微带线上贴铜皮,就可以调试了。不过9.5G,我没有做过,1-2G的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