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模块电源线过长的影响。

楼主(2015-01-08):
本人用315MHZ的无线模块通过单片机STC89C52控制小步进电机转动,由于是要安装在室外,所以给整套设备的电源供电的5V电源线很长。遥控的时候步进电机的转动有点卡卡的,用的电源线短就没事,本人也是长长电源线两端加了磁坏效果也不好。

网友A:
提高电压,最好用低压交流供电,然后在终端处再稳压出5V。

楼主:
到终端有5V,至于你说的。最好用低压交流供电,然后在终端处再稳压出5V。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有以上的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chunyang  以上的这个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加磁坏。到终端的电压是5V

楼主:
@chunyang 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方法东西多,不便携带、

楼主:
一个变压器都一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 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方法东西多,不便携带、

又不是非用变压器不可,不会用开关电源么?总之,提高电压。

网友B:
非常有理由怀疑是供电电流不够!
导致步进电机导筒的瞬间315供电不足!
丢失信号,造成周期性卡顿!

楼主:
5V2A不行吗

楼主:
@通宵敲代码 5V2A不行吗、加的USB放大器能在终端有5V,加大电压的方法试过。5.5V也会卡顿。最后没有办法用了版主的低压交流输送,但是用了很多东西,而且比较大和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宵敲代码 5V2A不行吗、加的USB放大器能在终端有5V,加大电压的方法试过。5.5V也会卡顿。最后没有办法用 ...

都想到延长USB电源了!
为什么不考虑延长电机线呢??

低压交流输送在加整流最增加很大成本的。

楼主:
@通宵敲代码 好吧,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C:
放室外的话用锂电池好了,挂个1.5W的太阳能板,动作不频繁的话应该够了,正常一天大概能充800mah的电,当然电池要选带过充过放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宵敲代码 好吧,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加大板子上电容吧,瞬间供电不行

网友E:
保证电源的稳定和纯净是第一要务,看不到你电路板上的稳压滤波电路,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啦!按照16楼的处理,你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通宵敲代码 大功率的网卡也有十米USB延长线的,但是网卡可以正常工作,他的十米线只是多了两个磁坏和加一个USB放大。现在的这个现在你估计是影响无线还是单片机。还是你说的步进电机的电流不够。加大电压和电流都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宵敲代码 大功率的网卡也有十米USB延长线的,但是网卡可以正常工作,他的十米线只是多了两个磁坏和加一 ...

从你的描述来看,估计不是电流的问题了。
不过按理说315模块抗干扰能力应该挺不错的啊!
应该不至于干扰这么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