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典型行业应用方案大放送

楼主(2015-01-14):
(无正文)

网友A:
下期就应该送指南下了。;P

网友B:
汽车电子电源典型应用案例(下)?

楼主:
汽车电子电源典型应用案例(下)终于和大家见面啦!
非常抱歉,由于信息收集、编辑的时候花费了大量时间,所以与大家约定的见面日期延后了一天。

网友C:
汽车电子电源典型应用案例(下)终于来了。

楼主:
本期主题:轨道交通电源
电源模块在轨道电路读取器系统中的应用
引言

轨道电路读取器(英文缩写为TCR),是用于京津客运专线300km/h 动车组的信号子系统。它读取ZPW-2000A轨道电路信息码,向车载安全计算机提供正常或制动信息,是CTCS-2级系统车载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CTCS-2 系统列控车载设备根据TCR输出信息,并结合地面应答器信息控制列车安全运行。

一、 TCR 的主要功能

TCR系统由TCR主机、接收线圈、上下行开关、TCR制动指示灯和TCR正常指示灯等构成,如下图所示。

1、TCR 通过接收线圈接收ZPW-2000A 轨道电路信息并译码。当开关在上行位时,接收2000/2600Hz轨道电路信息;当开关在下行位时,接收1700/2300Hz轨道电路信息。

2、TCR 向ETCS的2个TCC 分别输出“制动信号”和“正常信号”。当轨道电路信息码序正常时,输出正常信号,列车正常运行;当轨道电路信息码序异常时,输出制动信号,列车实施常用制动。

3、TCR 输出“TCR 制动” 和“TCR 正常”2 个表示信号,控制司机台上相应的表示灯显示。TCR 发生故障时,司机可以通过TCR故障切除开关关闭TCR。

二、TCR 工作原理

2.1 双套热备

TCR 系统的双套热备是由双套主机板、双路电源和双路接收线圈共同组成的。TCR 上电后随机由双套主机板中的一套占据输出位置,即处于工作状态,另外一套为备用状态。当占据输出位置的主机故障时,将自动关断点灯电源,使之失去输出位置状态,改由备机获得,从而实现双机的自动切换。TCR 主机的双套主机板之间由动态方波信号进行信息交换,当工作主机前级故障“掉码”时,备机正常“有码” 信息会传递到工作主机,工作主机会自动切掉输出,使系统自动转到备机工作,实现完全双套热备份的功能。

2.2 二取二

每块主机板内采用二取二容错安全结构,其含义是每块主机板中有2路独立接收译码通道,2路的译码输出进行比较,比较一致才进行有效输出。主机板2路CPU都留有CAN总线或RS-485输出,可与监控设备进行大容量信息传输,同时与并口输出相互校验,实现更高安全性的故障.安全输出,如下图所示。

2.3 二取二的比较输出

主机板是2路译码,每路译码通道上用各自单独的晶振;信号各自通过本路的隔离变压器、A/D 转换之后,分别进入各自的DSP 芯片进行译码处理。主机采用了最新的32位浮点DSP 芯片,译码过程采用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多路信号的并行译码,更加实时、高速。2 路译码完成以后,得出的结果要由控制DSP 比较一致之后才会向外输出,不一致则会导致主机复位。

楼主:
三、轨道电路读取器系统供电解决方案

在轨道交通系统中,常规采用110V的直流电压作为主电压,常规的主电源一般都是100W左右的DC/DC 电源,把110V 的电压转换成24V标准的工业用电,再由24V 供电转成5V来给系统的板卡进行供电,由于轨道电路读取器系统的方案为双套电源方案,所以每个系统都需要两套独立的电源模块,而金升阳的DC-DC 铁路电源、以及DC-DC小功率产品在系统中都能提供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由图3 可看出,在轨道电路读取器系统中,主电源可采用金升阳的URF1D24QB-100W 单路(24V/4.2A)输出电源,24V 转5V 的模块可以采用金升阳的VRB2405LD-50W单路(5V/10A)输出电源,而5V可直接供给后级板卡供电,板卡内部包含MCU、485、CAN 以及显示等部分。远程DTU 供电电源可以采用我司URB2412YMD-20W的模块。但由于轨道电压不稳定,EMC防护非常重要,所以对于DC-DC 的前级电源进行EMC防护是必须的,可参考电源厂商的推荐电路或者配套使用EMC防护模块(金升阳FC-CX3D),如下图所示:

网友D:
热烈支持!希望看到更多好应用方案。

楼主:
本期主题:轨道交通电源之二
电源模块在铁路道岔缺口报警系统中的应用
方案描述:铁路道岔综合监测系统,它能现场测量道岔转换阻力,实时、同步监测,道岔表示缺口图像,以及对承受大振动力的道岔振动加速度进行现场实时采集,以做到多项参数全动态过程图像实时监测,较全面地掌控道岔实际运用状态,提前预警参数变化趋势及异常。
供电方式:AC-DC产品输出总线24VDC电压,供后端系统负载使用,系统负载主要包括主控制芯片、收发器及储存器等,经过DC-DC模块或LDO等电源转换器提供所需的电压,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和系统可靠的运行。
方案特点:本系统应用于现场后,其特有的缺口图像和现场阻力实时同步监测功能,可较全面、实时掌控道岔实际运用状态,提前预警各项参数变化趋势和异常,克服人工定期巡视无法实现的实时性和趋势预警,大量减少道岔设备故障,提高运输效率,保障行车安全。

方案框图:

网友E:
应该调整一下帖子顺序

楼主:
本期主题:轨道交通电源之三
电源模块在列车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应用概述
  2014年7月1日,铁路系统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部分路局的“绿皮车”自此成为历史。“绿皮车”内夏季最高温度纪录是59℃,列车员的蓝色制服已基本湿透,乘客们更是扇子不离手。为了提高车厢内部环境的舒适性,空调系统成为机车不可缺少的部分。

       空调自动控制系统根据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变化。由系统的主要控制部分对环境温度进行调节和控制,调控的部件包括冷凝器电动机、蒸发器电动机等,一旦这些部件出现故障该系统将温度信息传输至显示屏,及时报警通知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检修。

       空调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分为主控模块、通讯模块、信号处理模块三大部分。

       主控模块作为整个系统的大脑,发送各类指令给子模块调节温度;通讯模块主要是将温度信息传送给显示设备,同时接受主控单元对于温度信息的设定内容;信号处理模块则负责监测整体系统环境的物理量(温湿度等),并转换为数字信号提供给主控系统。

       空调自动控制系统应用框图如下所示:

空调自控系统对电源模块选型要求

       针对不同的供电情况,电源模块的选型要求如下:

       1. 主供电系统为轨道交通专用的110VDC供电,模块需满足铁道宽电压(66-135VDC)输入。同时,为提高系统可靠性,必须保证输出与供电进行隔离。另外,模块需长期工作于振动场合,所以对其抗振动和耐冲击性能要求比较高;

       2. 在信号采集方面,一般会采用正负运放进行处理,获得宽量程的信息返回给MCU进行处理,以获得现场物理量信息如温度、湿度等。其供电电源可以通过主供电取电,所以其输入电压可以采用定电压输入。除了具备电源转换功能之外,为了防止信号处理电路和数字电路串扰,需对供电电源进行隔离。同时,为提高系统稳定性,模块纹波噪声越小越好;

       3. 在通讯方面采用CAN总线通讯方式。为提高通讯可靠性,需对通信进行隔离,以防通讯设备的相互干扰。通讯设备需支持多节点通讯,故要求通讯模块同一节点支持连接多个节点。

推荐产品

       针对上述电源的输出电压以及芯片对应的功率,可以推荐的电源如下:

在电路设计方面,由于铁路电源对可靠性以及EMC要求比较高,而我们电源本身是没有EMC防护,所以需要在模块前端设计EMC防护电路,推荐使用FC-CX1D模块达到更高的EMC等级:

参数推荐:

       FUSE(保险管):依照客户实际输入电流选择;

       C0:推荐使用100uF/200V 电解电容;用于抑制电压暂降,无此要求的应用可不设计;

       CY1、CY2:1nF/2KV 电容。

网友F(2015-03-04):
六楼资料应该向上提

网友G:
车载电源是日后比较大的一块蛋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载电源是日后比较大的一块蛋糕。

最近电动汽车、充电桩比较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电动汽车、充电桩比较火

我们公司的地下车库也安装了好几个充电桩,但是做广告的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一是因为安装的位置比较特殊,想用根本够不着。

网友C:
应该合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