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 LSI 校准是扯淡吗?

楼主(2015-01-08):
标题用“扯淡”,只为吸引大家注意,呵呵

看了它的例程就,好像校准起不到作用

下面是例程的主程序片段,只要看最后三行
CLK_MasterPrescalerConfig(CLK_MasterPrescaler_HSIDiv1);
00073   /* Enable SPI clock */
00074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 ENABLE);
00075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00076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WU, ENABLE);
00078   /* Initialization of I/Os in Output Mode */
00079   GPIO_Init(LEDS_PORT, (LED2_PIN | LED3_PIN | LED4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00081   /* Initialization of I/O in Input Mode with Interrupt */
00082   GPIO_Init(BUTTON_PORT, BUTTON_PIN, GPIO_Mode_In_FL_IT);
00084   /* Initialization of the Interrupt sensitivity */
00085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5, EXTI_Trigger_Falling);
00087   /* Initialization of AWU */
00088    /* LSI calibration for accurate auto wake up time base*/
00089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LSIMeasurment());
00091   /* The delay corresponds to the time we will stay in Halt mode */
00092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
看一下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 函数的内容

00129 void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uint32_t LSIFreqHz)
00130 {
00132     uint16_t lsifreqkhz = 0x0;
00133     uint16_t A = 0x0;
00135     /* Check parameter */
00136     assert_param(IS_LSI_FREQUENCY(LSIFreqHz));
00138     lsifreqkhz = (uint16_t)(LSIFreqHz / 1000); /* Converts value in kHz */
00140     /* Calculation of AWU calibration value */
00142     A = (uint16_t)(lsifreqkhz >> 2U); /* Division by 4, keep integer part only */
00144     if ((4U * A) >= ((lsifreqkhz - (4U * A)) * (1U + (2U * A))))
00145     {
00146         AWU->APR = (uint8_t)(A - 2U);
00147     }
00148     else
00149     {
00150         AWU->APR = (uint8_t)(A - 1U);
00151     }
00153     /* Set the MR bit to load the new value to the prescalers */
00154     AWU->CSR |= AWU_CSR_MR;
00156 }
校准的结果最终反应在 AWU->APR 的值

然后再看一下  AWU_Init();函数
00073   */
00074 void AWU_Init(AWU_Timebase_TypeDef AWU_TimeBase)
00075 {
00077     /* Check parameter */
00078     assert_param(IS_AWU_TIMEBASE(AWU_TimeBase));
00080     /* Enable the AWU peripheral */
00081     AWU->CSR |= AWU_CSR_AWUEN;
00083     /* Set the TimeBase */
00084     AWU->TBR &= (uint8_t)(~AWU_TBR_AWUTB);
00085     AWU->TBR |= TBR_Array[(uint8_t)AWU_TimeBase];
00087     /* Set the APR divider */
00088     AWU->APR &= (uint8_t)(~AWU_APR_APR);
00089     AWU->APR |= APR_Array[(uint8_t)AWU_TimeBase];
00091 }

它又把 AWU->APR 给刷新了
这样校准后有什么用?实测也是没用的。
上面的程序全部来自stm8l101的固件库

照例程没用,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用。

网友A(2016-08-22):
我也不太理解这个低速时钟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A:
/**
  * @brief  Update APR register with the measured LSI frequency.
  * @NOTE   AWU must be disabled to avoid unwanted interrupts.
  * @note   Prescaler calculation:
  *         A is the integer part of LSIFreqkHz/4 and x the decimal part.
  *         x <= A/(1+2A) is equivalent to A >= x(1+2A)
  *         and also to 4A >= 4x(1+2A) [F1]
  *         but we know that A + x = LSIFreqkHz/4 ==> 4x = LSIFreqkHz-4A
  *         so [F1] can be written :
  *         4A >= (LSIFreqkHz-4A)(1+2A)
  * @param  LSIFreqHz Low Speed RC frequency measured by timer (in Hz).
  * @retval None
  */
void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uint32_t LSIFreqHz)
{

  uint16_t lsifreqkhz = 0x0;
  uint16_t A = 0x0;

  /* Check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LSI_FREQUENCY(LSIFreqHz));

  lsifreqkhz = (uint16_t)(LSIFreqHz / 1000); /* Converts value in kHz */

  /* Calculation of AWU calibration value */

  A = (uint16_t)(lsifreqkhz >> 2U); /* Division by 4, keep integer part only */

  if ((4U * A) >= ((lsifreqkhz - (4U * A)) *(1U + (2U * A))))
  {
    AWU->APR = (uint8_t)(A - 2U);
  }
  else
  {
    AWU->APR = (uint8_t)(A - 1U);
  }

}
这个函数不明白~

网友B(2017-04-21):
请问STM8  LSI 是怎么校准的,校准后的误差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