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软件导入问题

楼主(2015-01-08):
我用CCS5.4导入5509的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错误,别人装好的都能导入,程序没有问题 。
哪位大神告知怎么解决

楼主:
导入3.3的文件出现如下的说明

!CONFIGURATION: 'com.ti.ccstudio.buildDefinitions.C5500.Debug.196702931' [Thu Jan 08 20:51:38 CST 2015]

        !TOOL: 'com.ti.ccstudio.buildDefinitions.C5500_4.4.exe.compilerDebug.347108920'

                !WARNING: Unresolved option: com.ti.ccstudio.buildDefinitions.C5500_4.4.exe.compilerDebug.347108920::-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3.3的文件出现如下的说明

!CONFIGURATION: 'com.ti.ccstudio.buildDefinitions.C5500.Debug.196702931 ...

你好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建议你先确认一下你的CCSv5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你自己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把 源文件和lib添加进来  编译试试

网友B:
是啊, 从这里的错误提示看, 该系列的芯片的编译工具没有安装, 这是在 CCS 安装的时候可设定的.

楼主:
这个最后发现是别人给的程序有问题,来说明一下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