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和串口下载的困惑

楼主(2015-01-08):
一直用串口下载的,最近用了J-LINK,发现以前的一个程序用J下载后,仿真时IO口不动作,但程序在运行(观察变量在变化),这可是用过一段时间的程序, 这是怎么回事??用J-LINK时还需设置端口映射之类的吗??

网友A:
如果是仿真接口的的IO,作普通IO处理的话,需要设置;
其它不用;

网友B:
发现以前的一个程序用JLINK下载后,仿真时IO口不动作

不知道你是怎么仿真的?  难道不是直接用 JLINK 仿真吗? 那么仿真的时候, JLINK 不是设置自动刷新 FLASH 吗?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看看 JLINK  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以前的一个程序用JLINK下载后,仿真时IO口不动作

不知道你是怎么仿真的?  难道不是直接用 JLINK 仿真吗 ...

用的是KEIL4,编译后DOWNLOAD,START DEBUG SESSION, RUN这个顺序

楼主:
气死了,原来是没勾选 use J-LINK

网友C:
:funk:  神仙?  没有选调试器居然也能顺利完成RUN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