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种波形哪种软件滤波算法最适合

楼主(2015-01-08):
、要求一连串上图波形的峰值,我用了FIR滤波后依然有毛刺峰值干扰,请问该用什么滤波方法去掉这种假峰?

网友A:
1.对于第一个毛刺,是否可以设置变化的上下限值,一定时间内变化率太大,不取

网友B:
这个变化的斜率是比较高, 但好象比正常波形的最大斜率大了没有多少.
从波形看, 它有个很大的拐点 (我们数学上, 面对拐点的处理, 通常是用求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化的斜率是比较高, 但好象比正常波形的最大斜率大了没有多少.
从波形看, 它有个很大的拐点 (我们数学 ...

求导那一点的的导数不是接近为零嘛?

网友B:
导数为零, 表示那里切线是水平线. 没有啥关系.
我说的是: 求导后的波形斜率很大的地方, 也就是可以推测出原波形斜率急剧变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数为零, 表示那里切线是水平线. 没有啥关系.
我说的是: 求导后的波形斜率很大的地方, 也就是可以推测出原 ...

编程怎么求导?直接前一个数据值减去后一个数据值?

网友B:
嗯, 前一个数据值减去后一个数据值是最简单的求导方式.  根据差值(减出来的差) 的变化来判断.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将差值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就可以滤掉这个异常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前一个数据值减去后一个数据值是最简单的求导方式.  根据差值(减出来的差) 的变化来判断. ...

楼上说的是,将差值设定到一定的范围的,超出该范围的,该点数据就是异常点的,直接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