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功耗停机状态掉电问题

楼主(2015-01-08):
       项目上用的是STM8L152C6T6的芯片,组装调试的时候调试发现频繁的把电池取下在按上容易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停机状态下才发生),如果把电池取下在很短时间在按上这时单片机还处在停机模式。我用下载程序的接口测试了下(直接电源跟地)在停机模式下5s内把电源地在重新按上单片机还是处在停机模式,这样不经过初始化容易导致单片机跑飞不知道软件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另外我自己做的这个旧版同样的程序就一次没跑飞过只是处在停机模式,找别的工厂代工的50套就经常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是不是ST芯片也有问题呢?

楼主:
新版我在掉电时在按一下开机唤醒键指示灯亮一下把电耗光在上电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没用过呢?顶一个!!!

楼主:
这个没人知道吗 请用过这款芯片的大神指教呀

网友B(2016-06-06):
楼主,小弟也在用这个单片机做项目。目前开始学习这款,苦于没有芯片资料,你那边有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1972633023@qq.com

网友C:
现在大家都喜欢用32了,8好久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