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怎么设置复位CPU时PWM引脚下拉为低电平??

楼主(2015-01-08):
以前用CCS3.3和28335时reset CPU后PWM引脚都是低电平的,后来改用28069和CCS4.2后reset CPU后PWM引脚都是高电平,真要命,这可是电源和电机驱动大忌,很容易烧坏电路,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改让reset cpu后DSP的PWM引脚都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上电瞬间会出问题
改变硬件  使驱动变为低电平导通成本就高了
大概翻了一下数据手册   没有看到默认状态
你再找找吧   我觉得这是芯片内部硬件绝对的
不过也说不好   是不是与外部上下拉有关系?

网友B:
支持下的吧,这个就外接下拉电阻的拉低的吧。

网友C(2015-05-16):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

网友D:
这个在该管脚上接一个下拉电阻的吧。。这样复位了就会直接将该pin脚的拉低的。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的跟你换的芯片的有关系的。

网友B:
在ccs编译软件上来设置硬件功能的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