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能直接经过78L33转为3.3V吗

楼主(2015-01-08):
请问各位大神,我现在要把12V直接转为3.3V,有什么方式是最便捷的,可以直接接78L33吗,这样压降会不会太大,还有我看资料写着78L33Vi = 5.3 to 20 V、Io = 1 to 40 mA,难道直接可以用?

网友A:
只要功耗不超标、输入电压在器件的承受范围内当然可以。如果功耗高,那最好用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压降有点大了,楼主可以试试看;
可能容易烧稳压模块;

网友C:
压降有点大, 应该问题不大, 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分担去一点功耗.

网友D:
关键是看负载电流呀!
总线型烟感上都是24V转3.3V,用的都是高输入电压的LDO,SGM2200、HT7133之类,就是因为负载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看负载电流呀!
总线型烟感上都是24V转3.3V,用的都是高输入电压的LDO,SGM2200、HT7133之类,就是因 ...

负载电流大概100MA不到,按100ma算的话,在稳压管上的功耗大概为0.8W,不确定78L33能否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降有点大, 应该问题不大, 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分担去一点功耗.

大功率小电阻是吗

网友C:
大功率小电阻是吗? 是的. 具体参数, 自己计算一下吧

网友E:
电流不大没问题

网友F:
如果负载时100mA,管子应该烫手了吧按你给的参数。78L**都是小功率的30-40mA还可以吧。
网上看LM7833好像你能用吧。
输入3.3-18V最大输出电流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