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gnalTap中,为啥总显示Invalid JTAG configuration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0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quartus12.0  win7 64 一开始blaster驱动装不上,下载了13.0的驱动,终于装上了,可以下载了。但是signalTap会出现这个问题。在虚拟机xp下运行没有问题~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B:
同一台机器上不能同事运行两个版本的quartus(和signaltap配套),比如一个9.0的,一个11.0的,那么之前用的9.0的,然后再用11.0的,signaltap死活都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