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20MA输出的电路 等待各位高手赐教 万分感谢!!!

楼主(2015-01-08):
拜求各位大神赐教,解释下4~20ma如何得出的
电路图如下:   多谢!我是新人只有12分,全部奉上~~求赐教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什么?输出电流是针对哪里的?
这点路图画的太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什么?输出电流是针对哪里的?
这点路图画的太不靠谱了

你好,电路图我做了些修改,输入信号是-155mv时,输出电流约为8ma。请指点下这个电流是怎么出来的?谢谢!
电路图是直接在资料上得到的,你说的不靠谱是指什么呢?

网友B:
你画的电路图如果分析原理太别扭,你重新整整电路图,按照运放的输入画

楼主:
原理图已重新更改,各位高人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电路图如果分析原理太别扭,你重新整整电路图,按照运放的输入画

我已经重新整理了下,帮我分析下吧,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重新整理了下,帮我分析下吧,多谢了!

请画成运放形式

网友D:
搞不明白,关注大神解答问题。
mark

楼主:
此图已改为运放形式,跪求大神们帮我解释下吧....

楼主:
求解啊 各位大神 帮帮忙

网友E:
开始呢,还以为电路很特别。。。打算仿真下~~~

结果自己画完了图,很失望。。。

楼主啊,你要按正常电工的思维来画图,这样会很简单。。。

就不理顶楼的图了,电路不好。。不推荐

负反馈输出端有问题,应接到R5的上端位置处,就变成恒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呢,还以为电路很特别。。。打算仿真下~~~

结果自己画完了图,很失望。。。

不好意思 我确实没理清思路
另外负反馈的电阻R2是在R5的上端反馈的  另外输出那里的电容电感都是什么作用呢?
麻烦您能不能解释下这个4~20ma怎么得到的 万分感谢.....

网友F:
留个记号  mark   等分析

网友G: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

楼主:
我分析了下电路图,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请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之处。
另外还有一点我没有想明白,当输入电压vin大于1V时,仍然是20ma电流输出,此时v3为11.68V,三极管Q1基极电压为12.33V;且再增加vin,v3的电压保持11.68不变,此时
是不是三极管Q1进入了饱和状态?如果是饱和状态,为什么vin大于1V就进入饱和态了(此时Q1基极电压还是小于集电极电压的啊)?
三极管Q2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E:
Q2 和22.1R 是常用的限流电路,一旦22.1上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0.7),则使Q2导通,Q1的基极与22.1R下端节点之间的电压被拉低,从而限制Q1的输出电流。起保护作用。

仿真就可以看到整个电路在很窄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运放才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下。你即便不仿真,也该考虑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否接近相等。
俺现在越来越懒了,能仿真得到结果的绝不计算。不过新学可不能这样,没啥好处,除非你清楚仿真的限制,以及需要考虑的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 和22.1R 是常用的限流电路,一旦22.1上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0.7),则使Q2导通,Q1的基极与22.1R下端 ...

谢谢你的不吝赐教~
能不能问下,仿真软件哪个比较好?多谢!

网友H:
这个图没错误吗?输入信号是正还是负

网友H:
Q2Q1共同组成简易恒流源电路,对最大电流做了限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了下电路图,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请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之处。
另外还有一点我没有想明白,当输入电 ...

应是最小-1v,低于-1v,就会进入包和,因为OP的输出只能输出15-2.5=12.25V,如果LM258之类的话,如果负载接的是负电源边的话,不会包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是最小-1v,低于-1v,就会进入包和,因为OP的输出只能输出15-2.5=12.25V,如果LM258之类的话,如果负载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没错误吗?输入信号是正还是负

输入信号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Q2Q1共同组成简易恒流源电路,对最大电流做了限制。

多谢

网友E:
没错,输入信号范围是负的。
那个恒流源,俺一直就当它只不过是加了个限流。。。反正俺是不喜欢这种电路。。不理想。

仿真软件很多。。俺比较喜欢MC,虽然用的人少。。不过也都是SPICE类型或者增强、扩展型的。这在MC当中是可选的。
不建议你用那种带“实时”示波器的,这不便于分析,当然这类软件本身也有“图形”模式可用,比如ISIS。
免费的当属LTSPICE最佳,不过俺感觉没有MC方便、强大。

再就是一些EDA软件自带的SPICE,俺因为不喜欢太大的软件,从来都没用过。。

网友J:
网上请搜V/I转换电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K:
新手路过,只能这样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