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驱动测心率和血氧的AFE4403

楼主(2015-01-08):
MCU + AFE4403 测心率与血氧,两者SPI通信。

MCU上的SPI确认没问题,短接其MOSI和MISO管脚,能实现自发自收。

问题:通过SPI先去写AFE4403中的某一寄存器,然后再读取该寄存器的内容,结果读取回来的数据始终为0.

有用过AFE4403的朋友吗?:Q

楼主请问,4403的配置流程有吗??

网友A:
慢慢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波形,对照数据手册上的通讯时序

楼主:
最后发现是硬件有问题,: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硬件有问题,

嗯,所以一般调试的时候,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试,调试完了再整合

网友B:
这个涉及到大数据量的采集的吧。。

网友C(2015-07-22):
AFE4403 这个你是搭配哪家的MCU在用

网友D:
通信问题,时序很重要

网友E(2015-11-07):
这个首先在设计的时候都需要注意的。

网友F:
MCU用的哪个啊

楼主(2015-12-20):
引用 网友C:
AFE4403 这个你是搭配哪家的MCU在用

STM32F411

楼主:
STM32F411作为Sensor hub

网友G:
楼主有血氧计算方面的资料吗?或者参考的计算方法。

网友H(2019-05-16):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硬件有问题,:L

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也是读取的零,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调试,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朋友有没有教程 关于学习AFE4403模块 和MCU的联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