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MOSFET管驱动LED灯带时用什么型号MOSFET管?

楼主(2015-01-08):
我这里用到的LED灯带的电压是12V,不止一组,并联,总功率不会超过28W。
用的单片机是STM32,电压3.3V,方波,频率可调。
因为我个人是做软件开发的,对电路的了解很少。
查了一天的资料,似乎是可以用STM32的PWM信号,控制光耦的通断,然后再用光耦的输出再控制MOSFET管的通断。
我画了一张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
把右边的MOS管画成三极管了,还请谅解。

我对这个电路的要求是:
1、较长的寿命,正常的使用频率(一天8小时),保持2到3年不坏
2、绝对不要散热片
3、价格不是太敏感,MOS+光耦的价格加起来不要超过1元即可。

还有,请问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电子原件的价格?淘宝上价差惊人,我作为一介新人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才好,谢谢了

网友A:
频率最高多少??

你的图,光耦右边电路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最高多少??

你的图,光耦右边电路不合理。。

target 频率大概是25KHz 这样.
光耦右边的电路怎么修改一下才好?
我对电路的了解非常少,之前都一直弄软件开发,最底层的硬件了解只有 FPGA,所以有什么傻的地方请您务必要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最高多少??

你的图,光耦右边电路不合理。。

还有,这个只是自己做来给我自己和几个朋友玩玩的,因为目标用户基本上都属于不在乎100以内的价差的这种程度,所以价格不是很敏感,网上的一些驱动 LED 灯条的电路图我算了下 BOM,按照淘宝上的价格来说都不到1角,觉得很惊人。我如果做到1元的成本,可以保证较长时间的稳定运行吗?
我之前做 FPGA弄神经网络买开发板都几千几千的买的,所以根本不了解传统器件的平均价格,开发出来自然有傻瓜买单。还请您指点一下,淘宝上的价格可信吗?似乎有大量的二手器件流入市场,请问怎么甄别?
问题较多,如果您觉得浪费了您的时间,还请见谅。

网友B:
1、较长的寿命,正常的使用频率(一天8小时),保持2到3年不坏
2、绝对不要散热片
3、价格不是太敏感,MOS+光耦的价格加起来不要超过1元即可。

前面2点没有问题, 不用散热器, 用 PCB 铜皮散热也够了. 最后一点不大可能. 如果是 ¥0.2 的光藕, 那肯定达不到这个频率, 另外你这个驱动电路, 也驱动了不了这么高频率的 PWM 信号. 把25KHz 降下来吧, 不闪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较长的寿命,正常的使用频率(一天8小时),保持2到3年不坏
2、绝对不要散热片
3、价格不是太敏感,MOS+ ...

我检查过 PC817的频率,似乎可以有80KHz,这个光耦不可以吗?
如果 PWM 信号的频率降低到10KHz,可以用 PC817吗?
如果降低到1KHz 可以用 PC817吗?
我对数电模电了解实在太少,如果问出了很傻的问题,还请您见谅。

网友B:
如果降低到1KHz, 可以用 PC817, 原因是关断延迟很长(记得可能达 50uS, 这个时间对你的控制影响不大, 又能够调出比较大的占空比范围), 但控制中仍要注意其开关延迟的不同

MOSFET 可以考虑使用 SI23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降低到1KHz, 可以用 PC817, 原因是关断延迟很长(记得可能达 50uS, 这个时间对你的控制影响不大, 又能够 ...

哦,原来是关断的问题,还请问用什么型号的 MOSFET 比较适合一点?我对选型完全两眼一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降低到1KHz, 可以用 PC817, 原因是关断延迟很长(记得可能达 50uS, 这个时间对你的控制影响不大, 又能够 ...

好的,看到了您的选型,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看到了您的选型,谢谢您!

最好不要用光耦,前面有人做过,问题多多!
最好用三极管,还比光耦便宜可靠!
要是考虑成本,用STM8S系列更便宜,系统更加可靠!

网友D:
lz要做的和我很像哈,前两天我也问过几乎相似的问题,只不过我用的stc15,频率尽量降低了,4k。在用手机,没法复制我那贴的地址

网友E:
电路都错了:
1、光耦输入要加限流电阻。
2、MOS管有P/N区别,如果你选N沟道MOS,则输出极性上下颠倒了。

如果共地,根本不只需要光耦,三极管电平转换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都错了:
1、光耦输入要加限流电阻。
2、MOS管有P/N区别,如果你选N沟道MOS,则输出极性上下颠倒了。

哦,光耦限流电阻+N沟道MOS管是吗?我了解了,谢谢您!
还有,如果要保证寿命和低发热应该选什么光耦和什么MOS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光耦,前面有人做过,问题多多!
最好用三极管,还比光耦便宜可靠!
要是考虑成本,用STM8S系列 ...

光耦会有什么不稳定的问题吗?
STM8S是八位机吧?我开发程序资源用得大手大脚用惯了,别说8位机了,STM32都觉得内存太少。这个完全是我个人喜好。另外我还需要和计算机做USB通信所以还是STM32吧。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NMOS管或者两个NMOS管也可以。

网友:
两个NMOS管几毛钱都可以了,一个252封装的做驱动,一个SOT-23封装的做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