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 锂电池充电管理IC生产厂家,国内的和国外的 ?

楼主(2015-01-08):
请教
国外 有哪几家 做 锂电池充电管理IC 好的厂家,求推荐 !
国内 有 做锂电池充电管理IC 好的厂家吗 ?求推荐 !

谢谢!

网友A:
TI LT MAXIM INTERSIL
MPS 贝岭 ....

网友B:
这个不下20个品牌哈
建议选用带输入OVP过压保护的,比如TP4056、SGM4056之类;
如果是小容量的锂电充电,比如100mAh以内的,建议用SGM40561,充电电流20mA~200mA,最小停止充电电流3mA

网友C:
台湾远翔的FP8102
南京拓微的TP4056
   你要可以找他们QQ:1094642907 小郑:18948314942

网友D:
佛山新芯13106660333

网友E:
国外的我知道TI(高端产品);国内的知道有深圳华太电子(中低端产品)。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F(2015-02-28):
如韵电子有比较齐全的充电管理芯片.
根据工作电压区分,有低压充电管理芯片和高压充电管理芯片;
根据工作模式划分,有线性模式充电管理芯片和开关模式充电管理芯片;
根据电池种类,有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磷酸铁锂充电管理芯片,铅酸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和镍氢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F:
发一个如韵电子的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CN3153,其特点为在没有连接电池时,可作为4.2V电压源使用.

网友G(2015-04-11):
充电IC-首选华太,20年专注,值得信赖!如有需求请加QQ:3097327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