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34063的朋友帮忙 找下问题

楼主(2015-01-08):
图1

图2

图1为34063  升压方案  具体参数如上,  VCC  5V输入时,  78L05     输入  为18.9V     输出为    5V

目的是为图2  STM8S003F3P6  供电,    但实际情况是    8s003  VDD  为5V   VCAP脚 电压为零,   正常应该在1.8V 左右。

图2  直接用 电源5V 供电,VCAP 为1.8V  单片机正常工作。

问题:为什么图1带不动 8S003 最小系统?   哪里有问题

芯片  板子  试过好几张   电路焊接和损坏可能性几乎没有。

网友A:
是不是R7太大了;
34063电路的C5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7太大了;
34063电路的C5太大了;

的确   R7太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   R7太大了,非常感谢!

R7限流了,为什么搞这么大的限流

网友C:
78L05自己也要吃的。。。。

网友D:
我想问下5V先升压,再降到5V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么,还是板子上其他地方要用到20V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7限流了,为什么搞这么大的限流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