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freescale CAN能接收数据,但发送不成功

楼主(2015-01-08):
用freescale的单片机制作CAN收发器(TJA1040),并与USB-CAN(CAN分析仪)链接,通过查看寄存器发现能接收到USB-CAN(CAN分析仪)的数据,但是给USB-CAN发送数据时,USB-CAN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请给出芯片型号全称,肯定是可以实现CAN发送的。

网友B:
检查一下屏蔽码寄存器设置,如果设置了屏蔽码,有可能将报文屏蔽掉了,发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