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68013从EEPROM的启动

楼主(2015-01-08):
想在ez-usb 68013的I2C总线上外接多个设备,其中一个EEPROM用于存储固件
采用0xC2方式启动,另外一个周立功的键盘和led控制器,另外还可能再加一片EEPROM用于存储数据。I2C总线
上有多个外设时,是否会影响68013从EEPROM的启动。

网友A:
看下cypress的资料有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

楼主:
看了,没有,是否设备地址为001(内部数据地址16位)或地址地址为000(内部数据地址8位)的eeprom才会作为启动时下载固件用?

网友B:
好像001是16-bit的EEPROM而000是8-bit的EEPROM,看看FX2的数据参考手册,有讲到连接多个I2C EEPROM设备的部分。

网友C:
EEPROM用于存储数据,这个可以用串口的EEPROM来代替问题不大

网友D:
我想影响的话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从电路图上查下就知道了,你看下68013A典型电路图的24LCxx芯片咋连接的,然后查下EEPROM的手册不就知道他的地址了。

网友F:
启动用的EEPROM,容量在24LC32以下的(不含32K),接000;32-128接001
C2模式最大用到128,可存放16K代码。
这都是手册说的。

楼主:
如果是外围设备呢

网友B:
如果是外围设备,如串并转换器PCF8575、I2C的ADC等等一定要单独设定地址,相互之间不能重叠。

网友G:
好在每种I2C芯片都有几位是固定的,不同种类的这几位不一样,所以一般不会混淆。

网友H:
要区分的是,接了几片同种设备,如PCF8575,就要分开它们的地址。

网友A:
收获不小啊

网友C:
我想你用2片24LC256应该没问题,只要事先计划好所有I2C器件的地址,不冲突就好。

网友C:
怕的是你用两片24LC00/02/04,这些8位的EEPROM有些厂家的A0A1A2内部没有连接

网友D:
是啊,即便你外部连了A0A1A2区分各自地址,实际上它们还会寻找到一个地址

网友H:
这点,CYPRESS的手册没有说明,我个人认为要特别注意。

网友F:
注意 电源和走线 就ok的  没有别的原因

楼主:
嗯,多谢提醒

网友I:
1)再加EEPROM是可以的,从地址上区分
2)直接用大容量的EEPROM,前边存68013的启动程序,后边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