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无符号整形转换成字符型可以吗

楼主(2015-01-08):
无符号整形转换成字符型
int i;
char s;
s = (char)i;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int i;
char s;
s = i;

直接来就行了!

楼主:
直接来也行??试试

网友B:
你说呢?如果高字节没用的话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好吧,我试试,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