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能使用JLINK下载和调试吗

楼主(2015-01-08):
PSOC5能使用JLINK下载和调试吗

网友A:
它用的也是ARM的核,可是它里面有超多的寄存器来控制各个功能模块,应当不行吧

网友B:
可以用淘宝上卖的USB 2.0最小板制作PSOC5开发板的板载下载调试器

网友C:
可以。
看看Creator 的帮助文件。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