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1-08):
想输出规定数目的PWM波让它转动一定的角度。

网友A:
详细说说你得情况

楼主:
将输入信号分为3档(具体实现先不管),当信号在第1档范围中,我设变量x = 1,让步进电机转动30°;当信号在第2档范围中,变量x = 2,让步进电机转动60°;当信号在第3档范围中,变量x = 3,让步进电机转动90°。

网友B:
你的思路呢

楼主:
用PWM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规定的角度。清零PWM的reset,PWM就开始输出脉冲序列。这样一来,我用延时函数Cydelay()来控制reset = 0的时间,以此达到输出规定数目的PWM波的目的。
请问我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C:
我觉得用Cydelay()来控制reset = 0的时间不太可取,因为CyDelay只是一个普通的延时程序,它的精度受主时钟精度的影响。

楼主:
常规输出规定数目的PWM波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D:
如果是PSoC5的话, IMO的精度甚至在+-5%,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E:
我觉得可以使用中断来计数,计数完成置位 Control_Reg 去控制 PWM 的 Reset 端。

网友F:
如果不使用中断,你也可以自己用 Verilog 写一个计数器,然后引出一个输出直接控制PWM 的 Reset 端。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