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神指点一下小弟高级定时器TIM1的CH2N输出PWM的方法

楼主(2015-01-08):
芯片:STM32F103c8t6
输出信号等:PB0接led

之前用TIM3的通道3在PB0输出了PWM,但想了想可否用重映射的方法,使TIM1的CH2N输出PWM,可不知该如何编写程序。能否有大神知道高级定时器如何使用。

楼主:
这是参考手册里的图

网友A(2015-02-12):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 ENABLE);使用TIM1部分映射功能就OK了

网友:
如果配置正确可以出来波形,直接初始化时设置部分重映像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TIM1部分映射功能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