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到的温度,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呢,求解

楼主(2015-01-08):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PSB=P3^2;
sbit DSPORT=P3^7;
uchar x1,x2,x3,x4,x5;
uchar        code table1 []="当前温度:0";
uchar         table [] = "+000.0";
uchar         code table2 []="剩余电量:0.000V";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inti();
int Ds18b20Read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Ds18b20ReadByte();
uchar Ds18b20Init();
void temp_deal(int temp);
void delay1ms(uint x);
void delay1us(volatile uchar n);
void main()
{
        uchar a,b,c,d;
        lcd_inti();
        delay1ms(50);
        write_com(0x80);
        for(b=0;b<10;b++)
                {
                        write_dat(table1 );
                }
        while(1)
        {
                temp_deal(Ds18b20ReadTemp());
                write_com(0x90);
                for(a=0;a<5;a++)
                        {
                                 write_dat(table [a]);
                                delay1ms(20);
                        }
        }

}
void temp_deal(int temp)      //这是数据处理,然后是改变到数组上面去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table[0]='-';//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table[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table [1] = temp / 1000;                        //百位
        table [2] = temp % 1000 / 100;                //十位
        table [3] = temp % 1000 % 100/10;  //个位
        table [5] = temp % 1000 % 100%10;  //小数点一位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1us(40);
        E=1;
        delay1us(40);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1us(40);
        E=1;
        delay1us(40);
        E=0;
}
void lcd_inti()
{
        delay1ms(5);
        PSB=1;  //并口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
        delay1ms(4);
        write_com(0x30);
        delay1ms(5);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光标关闭
        delay1ms(5);
        write_com(0x01);        //清除LCD显示类容
        delay1ms(5);
        write_com(0x06);
        delay1ms(5);
        write_com(0x02);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函数********/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1us(250);                //延时642us
        delay1us(250);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delay1us(2);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elay1us(70); //延时72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elay1us(2);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delay1us(1);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delay1us(6);        //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delay1us(46);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ds18b20reset()
{
        CY=1;
        while (CY)
        {
                DSPORT = 0;
                delay1us(500);
                DSPORT = 1;
                delay1us(58);
                CY = DSPORT;
                delay1us(420);
        }
}
void delay1ms(uint x)                //@12.000MHz   X=0,延迟2.83us   x=1,延迟约等于1ms
{
        int i,j;
        for(i=0;i<x;i++)
        {
                for(j=0;j<1000;j++);
        }
}
void delay1us(volatile uchar n)         // 延迟时间=n+2 us  误差2us    n=0,延迟2.08us
{                                 //晶振12MHZ
        while(n)
        {
                n--;
        }
}显示这个鸟样子,

网友A:
table [1] = temp / 1000;                        //百位
        table [2] = temp % 1000 / 100;                //十位
        table [3] = temp % 1000 % 100/10;  //个位
        table [5] = temp % 1000 % 100%10;  //小数点一位

这些数直接送LCD,肯定不能正常显示,需先转换成ASCII码再送1602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 [1] = temp / 1000;                        //百位
        table [2] = temp % 1000 / 100;        ...

这是12864啊

网友B:
        table [1] = temp / 1000 + '0';                        //百位
        table [2] = temp % 1000 / 100 + '0';                //十位
        table [3] = temp % 1000 % 100 / 10; + '0'  //个位
        table [5] = temp % 1000 % 100 % 10 + '0';  //小数点一位
temp是int型,你给LCD送数要转ASCII码,每个都得补上0x30,就是加上字符'0'的ASCII码值。
还有,这个整型取位数的算法。。其实有很大改进的余地。。比方你取最后的个位,直接 temp % 10不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12864啊

自带字库的LCD,一般字符都要转换ASC码后再送显示

网友C:
计算温度的函数,竟然还用了浮点计算,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温度的函数,竟然还用了浮点计算,浪费呀。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ble [1] = temp / 1000 + '0';                        //百位
        table [2] = temp % 1000 ...

谢谢。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指教

本来就是数字信号,无非单位不是你要的度的单位,移位,或者丢弃末几位bit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

do{
      str[i++] = num % 10 + '0';   /*将当前最低位转换为字符,存入字符数组*/
      num = num / 10;              /*去掉当前十进制数的最低位*/
}
while (num > 0);
如果以指针方式发送LCD显示,记得在字符串末尾加'\n'

网友D:
不要从芯片读温度数据,直接在程序里写死,能显示正确不?找问题需要把模块分开来找哈。

网友E:
如果硬件资源够用的话,直接这样写就行:
  1. tp *= 0.0625f;
  2. sprintf(str,"%.1f",tp);

网友E:
或者这样,完全用整型计算,能更快一些
  1. temp *= 625;
  2. sprintf(str,"%d.%d",temp/1000,((abs(temp)%1000)+50)/100);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对数据处理下

网友G:
/**
********************************************************************************************************
* @brief      此函数只计算正整数 转换为字符串(0-65535)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par Description
* @details
*
* @NOTE       1.
*
*
********************************************************************************************************
*/

void lib_itoa0 (u16_t num, char *str)
{
    u16_t div = 10000;
    u8_t  i;

    for (i=0; i<5; i++) {                             // 计算得到整形变字符串
        str  = num / div;                          // 得到第i位数据
        str += '0';                                // 得到显示字符
        num     = num % div;                          // 计算剩下的数据
        div    /= 10;                                 // 被除数处理
    }

    for (i=0; i<4; i++) {                             // 前导数字非先导为0 即为0就消隐 (保留最后一位的'0')
        if (str != '0') {                          // 只要找到一个非'0' 就退出
            break;                                    // 已经处理完 所有先导为0的数据
        } else {
            str  = ' ';                            // 消隐处理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从芯片读温度数据,直接在程序里写死,能显示正确不?找问题需要把模块分开来找哈。 ...

谢谢,受教

楼主:
我勒个去,怎么结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