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源代码在哪里

楼主(2015-01-08):
按照ltib的相关文档,将这个工具编译好了。在rootfs/boot中找到了生成的u-boot.bin和uImage。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uboot和Linux的源代码在哪里?
在ltib的目录下有:bin      dist  host_config.log            README        rootfs_image  tmp
config   doc   ltib                       RELEASE_INFO  rootfs.jffs2  ubuntu-ltib-patch
COPYING  hash  patch-ltib-ubuntu12.04.sh  rootfs        rpm           ubuntu-ltib-patch.tgz
这些东东?
请问代码去哪里了?

楼主:
第一次看到这么纠结的SDK,代码找不到的情况第一次碰到。

楼主:
加班到现在容易嘛。。 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在ltib/rpm/BUILD/下

网友A:
./ltib -m prep -p <package name>        获取一个包的源代码,这个源代码位置在<ltib 文件夹>/rpm/BUILD/目录下
./ltib -m scbuild -p <package name>        重新构建(编译)这个包,修改源代码以后用
./ltib -m scdeploy -p <package name>        安装这个包到根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ib -m prep -p         获取一个包的源代码,这个源代码位置在/rpm/BUILD/目录下
./ltib -m scbuild -p         重新 ...

谢谢  但是我在rpm/BUILD/下面只看见了linux-3.0.35,uboot的代码是在哪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在rpm/BUILD/下面只看见了linux-3.0.35,uboot的代码是在哪儿。

./ltib -m prep -p u-boot 在rpm/BUILD下生成了u-boot的源码。。

网友B: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 (1.83 MB, 下载次数: 216) 该文档是i.mx6 linux源码的框架和说明,你看一下,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在rpm/BUILD/下面只看见了linux-3.0.35,uboot的代码是在哪儿。

执行
./ltib -m prep -p u-boot
然后在rpm/BUILD/目录下就有u-boot源码

网友C(2015-04-16):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找到,最后看文档才发现是要用命令获取的......

网友D(2017-06-10):
引用 网友B:
该文档是i.mx6 linux源码的框架和说明,你看一下,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好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