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临时开关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5-01-08):
在主程序中要读取某块全局变量区,而该变量区在定时器中断 TIM2 中更新。
如何临时开关定时器中断,以保证主程序读取变量区时,不会被定时器中断更改?
//不希望丢失定时器中断,只临时禁止。读取完再立即开放定时器中断。
//主程序操作时间很短,肯定远低于定时器中断的时间间隔。

网友A:
中断使能干啥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使能干啥使的

是这样吗?
TIM2->CR1 &= ~(0x01);   //关闭定时器2
TIM2->CR1|= 0x01;         //开启定时器2

网友B:
楼上的是个办法. 不过这个办法将导致计时器误差. 如果没有严格时序要求, 可以采用.
你还可以使用中断使能寄存器 DIER, 如果时间非常短, 还可以使用全局中断.
另外 NVIC 里有中断使能寄存器应该也可以使用.